[MACBOOK]
A1932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3-08-23):
A1932不开机,通电T2微热,按照坛子里的经验,排除C8650 c8850,难道是T2坏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是不是问得太简单一点了,能不能复杂点呢

网友(点评):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其实我大概率怀疑是T2坏,只是问你们一下有么有其他可能而已

网友A:
感觉处只有专业的人才懂专业的话,但这也太专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处只有专业的人才懂专业的话,但这也太专业了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其实我大概率怀疑是T2坏,只是问你们一下有么有其他可能而已

网友A:
A1932是什么玩意来的,我真的看不明白

网友:
哥们下次认真写清楚点,让我不管的也明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932是什么玩意来的,我真的看不明白

哦,保持稳定,继续做小白,总有知道的一天

网友B:
我的情况和你有点类似,我想参考一下你的公共点电压和充电芯片的各脚位电压,兄台能否借一步说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和你有点类似,我想参考一下你的公共点电压和充电芯片的各脚位电压,兄台能否借一步说话?

客气客气,我这个基本判定是T2坏了。又得放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932是什么玩意来的,我真的看不明白

按理说是苹果呀,被咬了一口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气客气,我这个基本判定是T2坏了。又得放生了

我这个可能也要放生,公共点不停的跳

网友D:
这样一般不会的,还是要看电路,我修了很多发热的还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一般不会的,还是要看电路,我修了很多发热的还是不开机

已经确认过了,最后直接给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2023-09-22):
不会的,这个微热不会是T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