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本惠普康柏compaq 511开机电流卡在1A左右不亮屏

楼主(2023-08-23):
自己有台老笔记本惠普康柏511不开机,电流卡在1A左右,装内存有跳变,不装内存就是死电流0.95A左右,这是啥问题?

网友A:
集显和独显供电处了没

网友B:
可以先搞个BIOS试试

网友:
显卡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搞个BIOS试试

好的,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和独显供电处了没

量了下都出了,感觉就要亮机了

网友:
刚仔细查了下显卡只有0.7v供电,这个不正常啊,又查了下了,现在开机直接0.16a掉电重启了,估计51511出问题了,原故障没找到,新故障又出现了

网友C:
测了显卡有一个mos管短路了

网友:
q2027和q2028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现在显卡供电只有0.75v

网友:
貌似找到原因了,tps51511的19脚控制mos的g极电压只有1.2v,导致那个q2028供电mos管不能完全导通,所以电压不足,17脚的电压就有4v多q2027可以完全导通,打算更换tps51511试试

网友C:
最新进展,现在显卡供电一直卡在0.75v左右,显卡供电q2028的管子栅极和漏极的电阻十几欧,我把tps51511拆了后组织无穷大了,现在有个问题,显卡供电芯片拆了后,插电直接大短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新进展,现在显卡供电一直卡在0.75v左右,显卡供电q2028的管子栅极和漏极的电阻十几欧,我把tps51511拆了后组织无穷大了,现在有个问题,显卡供电芯片拆了后,插电直接大短路是怎么回事?

mos管 G悬空大电流,显卡估计要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了显卡有一个mos管短路了

你这个阻值应该是显卡的阻值  MOS管本身没坏   阻值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os管 G悬空大电流,显卡估计要挂

q2028悬空测量了,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但是这个大短路没搞懂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阻值应该是显卡的阻值  MOS管本身没坏   阻值正常的

对,当时没搞明白,后来分析了下知道是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q2028悬空测量了,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但是这个大短路没搞懂咋回事

供电芯片拆了,是不能上电的,mos管是供电芯片控制的,没控制就19v通过去形成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芯片拆了,是不能上电的,mos管是供电芯片控制的,没控制就19v通过去形成大短路了

知道了,但是显卡供电芯片的两个mos管都是n沟道的,控制角要有电压才能导通,现在控制角无电压,按理说不应该啊,可能其他地方有能导通的吧,但是我只拆了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tps51511已经换了新的,但是还是跟以前一样,显卡供电只有0.7v左右

网友G: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修的价值吗?

按理说是没有,但是想研究下

网友:
加焊北桥后亮机了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C:
最新进展,现在显卡供电一直卡在0.75v左右,显卡供电q2028的管子栅极和漏极的电阻十几欧,我把tps51511拆了 ...

供电芯片拆了,不拆MOS官,显卡99会挂。。。老电脑不开机,要仔细看下板子是否有发霉腐蚀

网友:
小白貌似当年都犯过这个错误,就是拆掉控制IC加电,变成大短路。

网友:
老电脑不开机,要仔细看下板子是否有发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