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4ITL 2021板号LA-K321P

楼主(2023-08-23):
联想小新AIR14ITL 2021板号LA-K321P,找了半天图纸,测量发现PL501阻值偏低,接着追,发现UC5发热,这个是输出VCCST 1.05V,他奶奶的,U挂了。白浪费半天时间

网友:
上次修一个是TYPEC接口问题,改成了正常接口就可以了,这个板子预留有普通接口

网友:
有图纸吗?同样PL501阻值低UC5糊了

网友A:
同上,没有修好,又换好芯片烧了。。

网友B(2023-09-22):
引用 网友A:
同上,没有修好,又换好芯片烧了。。

我的UT1 UC5都烧呢,但UC5 字看不见呢 我的是2020-08-17 芯片是长方形 两排针脚 一边7脚,不知道什么芯片是 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UT1 UC5都烧呢,但UC5 字看不见呢 我的是2020-08-17 芯片是长方形 两排针脚 一边7脚,不知道什么芯片 ...

我的也是UC5发烫  也是一边7个角的   但是图纸这个芯片只有10个脚啊  特么的

网友C(2024-10-12):
PL501阻值正常是多少?

网友(2024-11-27):
引用 网友C:
PL501阻值正常是多少?

我的PL501测量366,UC5坏了 但没短路  换完 CPU巨烫  估计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