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020打印出来乱码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3-08-24):
如图

网友A:
粉盒有问题

  换粉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盒有问题

  换粉盒吧

第1个排除的就是硒鼓。

网友:
硒鼓充电 电源板主板  激光器就那么几个地方 这个只能找好使机器配件对比更换测试替换法

网友:
        这种图案没见过,可能高压触点弹簧歪斜,硒鼓接触不良!

网友:
先换好的鼓试机,不行就考虑激光器

网友:
激光发生器的可能性大,

网友(2023-09-24):
激光器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