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 y7000、2020 版号 C911 不触发

楼主(2023-08-24):
联想拯救者 y7000、2020 版号 C911
不触发
待机3V 5V 1.0V 1.8V 都正常
ec待机 复位 适配器检测都正常
按开关ec脚位收到跳边
但是输出脚没有pwrbtn拉低动作 一直处于3.3v高电平
bios2脚有读取波形
(注:断开coms电池自动上电可以亮机)
求高手们指点 小弟初学

网友A:
肯能是 rtc电路问题 桥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试试

网友:
对了我拉低EC发出的pwrbtn 可以正常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能是 rtc电路问题 桥

我拉底EC发出的PWRBTN 可以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拉底EC发出的PWRBTN 可以上电

可以尝试,飞线开关,并在一起  看能触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飞线开关,并在一起  看能触发不

应该是可以的  我开机后但是用开关也可以正常关机      就是不能开机发出跳变   能查的都查了    关机是EC拉低S3吗 跟PWRBTN无关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2024-08-04):
用适配器也这样 就是桥问题 拔掉右边的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