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CMOS电池

楼主(2023-08-24):
前辈们,这种电池怎么拆啊?求助!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好拆的

网友B:
你只需要一个平口的硬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需要一个平口的硬玩意

试了,那个外壳差点撬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好拆的

放放电 主板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C:
在RS232那边往3V那个方向平推,自动就弹出来了

网友D:
安装我画的方向,硬推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我画的方向,硬推就行。。。很简单的~

感谢老哥 是这样

网友(点评):
搞定就好,有不会的再来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RS232那边往3V那个方向平推,自动就弹出来了

感谢老哥 根据你的方法取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老哥 根据你的方法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