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正常,显示器无信号

楼主(2023-08-24):
X79主板电脑开机正常,显示器无信号,更换显卡、显示器、连接线、电源都不行,键盘等正常,重启正常,显示器显示无信号,各位师傅,该从哪里着手啊

网友A:
直接换块主板 试试 主板和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块主板 试试 主板和CPU了

有时间了换个CPU试试

网友B:
确保显示器接到独立的显卡上,还有显卡需不需要独立的供电。这些都要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保显示器接到独立的显卡上,还有显卡需不需要独立的供电。这些都要看看的。

都试了的,带供电的不带供电的,都试了

网友C:
更换了vga线与显示器还是不行,那来的开机正常,应该是主机问题呀,听听主板有没有什么报警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了vga线与显示器还是不行,那来的开机正常,应该是主机问题呀,听听主板有没有什么报警声

键盘灯正常,可以关机,开机没有报警,就是显示器不亮

网友D:
看下显卡插槽有没有断线   或者直接上核显CPU 测试下主板有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显卡插槽有没有断线   或者直接上核显CPU 测试下主板有无显示

X79没有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