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DELL G3 3590 版号 18825-1 独显1650 BIOS

楼主(2023-08-24):
求助同行 谁有 DELL G3 3590 版号 18825-1  独显1650 BIOS   原BIOS 1M
机器故障 独显跑分低只有100帧 GPU-Z 显示通道PCIEx16  只运行了PCIEx8通道 16组通道没完全运行
独显供电U8614 1D8V_AON_S0 转FP_FUSE_SRC 转换开启脚没有电压《由独显GPIO脚出来》 FP_FUSE_SRC没有电压
强拉开启信号 帧数200跑分正常 但机器要蓝屏
换过独显供电芯片PU8501,转换芯片U8614和显卡1650  现象一样
  现在求助论坛同行 谁有独显BIOS
上传备份下来的独显BIOS

G3 3590显卡.BIN

网友:
更新一下 1,通讯的16组PCIE电容两侧阻值正常,
2主BIOS更新过也刷过
3显卡有FP_FUSE_SRC 电压 跑分就一切正常
现在主板就是没有FP_FUSE_SRC 电压  显卡死活不发出开启信号
4时钟复位供电正常 显存测试软件PASS
  求助独显BIOS 和维修思路

网友:
备份的你试试

网友:
朋友,太感谢你了,万分感谢

网友A(2023-10-06):
这信显卡VBIOS刷过后有用吗?是VBIOS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信显卡VBIOS刷过后有用吗?是VBIOS不对?

我的不是BIOS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是BIOS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哦,我这台显存供电击穿过,显存阻值没短路。驱动正常,也是不跑分,估计核心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这台显存供电击穿过,显存阻值没短路。驱动正常,也是不跑分,估计核心也挂了。

核心概率很大

网友C:
楼主备份的VBIOS测试是正常的,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备份的VBIOS测试是正常的,谢谢楼主

不客气,论坛互助才共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论坛互助才共赢

我这个三修机,上家动了VBIOS,刷上你的好了。感谢

网友:
有大师帮助,问题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