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EDP屏接口各定义组成与2&4Lanes屏幕区别

楼主(2023-08-24):
写这个帖子讲讲EDP屏相关的一些东西,之前遇到过有同行只会跟着点位图查线路的,如果不了解屏幕是怎么工作的维修上会多不少麻烦开贴为交流经验,如有哪里错误还请各位多多指正
文末尾有总结,附件内为文内举例所用的规格书或图纸

首先讲讲2Lanes 4Lanes屏幕的区别,像普通的1366x768,1920x1080 60Hz刷新率或更低参数的屏幕一般都是2Lanes

1920x1080,60Hz,只要这两个参数任意一个高于的,几乎都是4Lanes屏幕,像现在1080P 120Hz或144Hz刷新率,或2.5K屏幕4K屏幕都基本4Lanes
这里再提一句,IPS和TN屏幕是不影响屏幕通道的,升级屏幕相关的在文章末尾有讲
这里讲的Lanes又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使用屏幕规格书举个例子,如下图

这是一块1080P 60HZ规格的屏幕,型号为NV156FHM-N42,接口为eDP30P 2Lanes
根据官方规格书内的接口定义可以看到,屏幕的eDP RX信号通道总共有两对
这里的Lane直译也是通道&车道的意思,指代屏幕的eDP RX信号对数

N为-负,P为+正,如图内由正负信号组成一组,共两组信号。
像更高的分辨率和刷新率,需要传输更多的数据量,两组信号是支撑不起更多的数据量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的信号传输通道来传输数据

再举个例子,这里使用两块屏幕举例,我们也使用规格书内的引脚定义做例子,一块屏幕为4K 60Hz,一块屏幕为1080P 144Hz

首先是一块比较常见的屏幕,NV156FHM-N4K,分辨率1080P刷新率144HZ,接口为eDP40P
这块屏幕在不少新款中低端游戏本上使用,走的4Lanes信号

由四组信号通道组成,协议为eDP1.4,最高能传输5.4G信号数据量

这块屏幕为NV156QUM-N72,分辨率4K刷新率60HZ,也是eDP40P接口

和上一块高刷新率屏幕一样,由四组信号通道组成,最高能传输5.4G信号数据量

但是,但是,但是
到这里一定会有同行疑问了,不少老的机型虽然低于1080P,60Hz参数,单屏幕却又走的40P eDP接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早期屏幕上,部分厂家会增加触摸功能,多出来的一部分接口是为了给触摸的信号和供电使用,定义如下: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右侧与常规的eDP 30P屏幕定义一样,左侧多出来的部分则是触摸相关的电路

触摸3.3V供电,触摸工作EN控制脚,USB D+ D-,地线
这种40P定义的屏幕也可以靠右侧焊接来改成30P的屏幕使用,当然改装前务必查询规格书对比定义是否正确,不然有烧板或烧屏风险

接下来讲讲eDP的信号组成
首先是供电部分,一般eDP屏幕常见的30P还是40P,都有两部分供电,一部分为3.3V屏幕自身供电,另一部分为5-20V的屏幕背光供电
屏幕背光供电具体输入范围需要参考屏幕规格书,不过大部分笔记本都是2-3串锂电池直接过来给背光供电,靠背光EN脚控制背光开关,一般关机后背光供电也会保持,所以很多新的机器关机不断电插拔屏线很容易导致烧屏或烧主板,具体的引脚如下
LCD_3V3或3.3 (屏幕工作电源)
GND(地)
BL_GND(地线,直接接地,部分早期不带背光驱动的屏幕是需要把背光地接回驱动部分)
BL_VCC(背光输入正)
BL_EN或ENABLE(背光开启或关闭控制脚)
BL_PWM(背光调光信号脚,用于调整亮度)
这里我们使用一块华硕T3Chi平板的点位图举个例子,这个机型有1080P和2.5K屏幕版本,主板预留的接口为4Lanes,根据不同屏线来适配30P和40P的屏幕
打开点位图我们可以看到定义

屏幕的3.3v供电和背光的供电都是经过一个保护电感到达屏幕座子,背光EN和调光PWM脚则是在座子的最上方两个脚位
背光供电是由电池供给,3.3V屏幕供电则是从+3VS引过来
如果屏幕不工作,则首先排查3.3V供电。屏幕无背光则排查背光供电,EN脚,再排查PWM信号是否正常。

好,讲完了eDP供电部分,接下来讲讲信号部分,一般由以下信号组成
信号部分一般由以下组成
GND_H(高速信号线的地,可以直接接地)
GND(地线)
EDP HPD(热插拔脚)
EDP AUX P&N(附属通道的差分信号)
EDP TX(主板端为TX信号对,每对内由一个负信号和正信号组成,连接到屏幕端的RX,TX为发送,RX为接收)
以上信号除接地外,其他任意一条信号有异常都有可能导致花屏白屏显示异常现象,优先排查屏线接口附近信号脚上的TVS管,电容电阻件是否有异常
如果高速信号线的接地有问题也有可能导致闪屏,闪花屏,显示不稳定等情况

当然,除了以上常见的供电脚和信号脚外,在一些高端的机型上还会有一些其他引脚,常见于高端游戏本和高配置工作站
Color Engine(色彩相关的配置脚,可不接)
H_sync(行同步信号(题外话 Vsync: 帧同步信号))

以上就是EDP屏幕屏线接口定义的组成,以及出问题可能导致的故障和优先排查思路
1080P,60帧这个参数相同或更低一般都是2Lanes屏幕,30P接口,1366x768可以升1080P分辨率TN或IPS屏幕
1080P,60帧这个参数任意一项更高的,是4Lanes屏幕,40P接口,比如1080P 120或144高刷屏幕可以换成2.5K或4K分辨率60Hz或高刷屏
15年或以前有小概率遇到的是40P但是走的2Lanes屏幕,原则上是30P接口左侧多了一部分给触摸预留的脚
屏不工作优先查供电部分,花屏闪屏查信号部分再查供电,高分辨率或高刷屏幕功耗比普通30P会高点,如果供电不足也会工作异常

 会员1227309300鑫豆2026-2-24 10:49
 会员582739300鑫豆2026-2-21 11:19
 会员463542300鑫豆2026-2-5 01:00
 会员437079300鑫豆2026-1-4 15:18
 会员1109313300鑫豆2025-12-8 14:36

NV156FHM-N4K_Rev.P4_1080P 144HZ 72NTSC eDP40P 无耳.pdf

NV156QUM-N72_Rev.P0_4K 60HZ 72NTSC eDP40P 无耳.pdf

NV156FHM-N42_Rev.O_1080P 60HZ 45NTSC eDP30P 带耳.pdf

网友:
这里再提一嘴,一些机器主板屏线口虽然有预留4通道信号,但是原机是2通道排线的,改4通道40p排线上高刷高分屏幕有一定风险,原机是4通道40P改2通道30P上1080P 60Hz屏幕的也要注意排线定义,华硕不少机器可能后缀差一位定义就会不一样,导致烧屏,刚大前天把VM590L原机4K改1080P屏换排线烧了一块屏幕,200多打水漂了,上机前偷懒没测背光供电的脚,这里给各位提个醒

网友A:
有几个DELL 15年左右的机子,原机屏是EDP 1366的,要换了屏线才能上1920的,请问原机屏线是几通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DELL 15年左右的机子,原机屏是EDP 1366的,要换了屏线才能上1920的,请问原机屏线是几通道的

原机屏线可以查原屏幕接口定义,或者扒开屏线外面的胶带查看,如果要换屏线才能上1080P屏幕的话,估计原屏线有些脚位省略了导致没法直接带高分屏,供电之类的都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机屏线可以查原屏幕接口定义,或者扒开屏线外面的胶带查看,如果要换屏线才能上1080P屏幕的话,估计原 ...

是不是1366的只有一个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1366的只有一个通道

刚刚翻了几个常见的1366分辨率屏幕规格书看了下,不少屏幕都是单通道的,很少很少个别屏幕是双通道。估计原机为了省成本低分屏就给单通道的屏线,1080P的才给双通道,毕竟ipex线多几根成本还是比较明显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翻了几个常见的1366分辨率屏幕规格书看了下,不少屏幕都是单通道的,很少很少个别屏幕是双通道。估计 ...

这么解释就明白了

网友:
谢谢楼主技术分享,受用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1080p和4K屏线甚至屏轴都得换,不通用所以升级屏幕不单单换个屏那么简单

网友:
讲解的比较深刻  666

网友:
谢谢分享,收获不少。

网友:
很全面的资料,谢谢分享,学中了

网友:
分享资料的人必须加分

网友:
对于屏幕类的知识又涨了一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全面的资料,有电路部分就更好了,
谢谢分享

网友:
4K屏要用4组的吧

网友:
对的,4通道的

网友:
学习了 这种屏幕

网友:
好好学习了一下,以后思路更清晰了

网友:
看了楼主帖子,使我对屏幕的认知一下子开阔了很多,特别是在修一些没图纸关于屏线接口故障的机器,心里有了一定的知识量,非常感谢

网友:
这么么专业的资料?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上面的友达屏 B140XTN02.A  能升级成群创 N140HCG-GQ2  IPS屏吗?需要换排线不。友达是tn屏信号线edp 1lane  。群创是ips屏信号线是edp 2lans 本人小白一个,麻烦大佬帮忙下看看。     https://www.panelook.cn/modelcompare_cn.php?ids=41388,52361,21827&del_id=52361  这是两屏的参数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上面的友达屏 B140XTN02.A  能升级成群创 N140HCG-GQ2  IPS屏吗需要换排线不。友达是tn屏信 ...

https://www.panelook.cn/modelcompare_cn.php?ids=41388,52361,21827&del_id=52361      这是两屏的参数

网友(2023-11-05):
这个EDP40PIN才是正确的,网上都是老式40pin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上去直接烧南桥,还有个问题,这个新式2K165  40pin这种屏幕有检测脚好像,检测不到不开启屏背光信号,这个检测脚在哪一脚啊

网友D(2024-02-29):
EDP 40PIN 遇见客户 用LVDS 40插上去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EDP 40PIN 遇见客户 用LVDS 40插上去烧毁

定义不一样

网友E(2024-04-23):
现在的笔记本30Pin eDP接口1366X768 60HZ的可以直接换成30Pin 1920X1080 60HZ屏幕不用改屏线,应为30Pin的eDP接口1366X768与1920X1020的通用,换过N台电脑了,40Pin的eDP接口就要注意了基本都是高刷新率的屏幕,更换之前一定要查一下屏参数,看看能否更换上去,否则会烧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笔记本30Pin eDP接口1366X768 60HZ的可以直接换成30Pin 1920X1080 60HZ屏幕不用改屏线,应为30Pin的e ...

谢谢分享经验和提醒

网友F:
带触摸4k 60hz屏的换成1080p 144hz的屏可以直接换吗?好像都是4lanes的,换后用了一天不显示是不支持烧了吗还是因为我原来换上去的就是不稳定的旧屏?

网友(2024-05-23):
虽然看不懂,但是收藏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触摸4k 60hz屏的换成1080p 144hz的屏可以直接换吗?好像都是4lanes的,换后用了一天不显示是不支持烧了吗 ...

理论上支持的,烧掉有可能是供电不足,也有可能是屏的背光输入电压或工作电压那边不匹配,超压用有可能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