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G8-DA7NP,二修进液,冒死更换12代CPU————【附各电感对地值+测试OK BIOS】

楼主(2023-08-24):
一个多月前同行拿来过,进液二修的机器,主板只有焊接的痕迹,进液已经处理干净,完全看不出进过液,VCCIN_AUX,1.8VA对地值偏低。当时判断CPU坏,报价后客户不修。
过了一个多月,另一个同行又拿来了。这次客户同意修。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客户同意修以后,才意识到风险实在太高。本来就是二修进液又过了一个月第二次拿来,不知道一修怎么操作的,有没有使绊子,也不知道这中间一个多月有没有三修、四修。一个CPU一千多块钱,而且装了CPU才能上电,万一哪个供电有问题没有排查到,烧了CPU就亏的裤衩都没了。跟客户沟通后,又加了点钱。

CPU长这个样,当时就非常的奇怪,3060的显卡怎么配了个低压板的CPU,后来才发现唐突了。

PL2=VCCIN_AUX,PL8=1.8VA对地值偏低,所以先拆下CPU,阻值恢复正常。

此时按下开机键,因为EC无法与CPU通讯,所以EC不会发出A电压的开启信号。
PL2=VCCIN_AUX,PL8=1.8VA之前对地值低,不能确定供电好坏,也不知道哪里进液了怎么办,总不能装上CPU再试供电吧。
首先更换VCCIN_AUX供电芯片MP86941及1.8VA供电芯片APW8712E,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手动开启供电A供电:
①短接U5的5脚6脚

②移开PR209及PD16,短接PJ22

测试3.3VA,VDD5,1.8VA,1.2VA都没问题。
VCCIN_AUX因为还有上级管理芯片,需要和CPU通讯才能产生,换了MP86941,测了对地值都没问题。感觉问题不大,就没有去拉高S3,S4测试其他电压。

准备把新CPU焊上,左边是新CPU,看起来成色还不错,可以清楚的看到丝印SRLD1,正是这张照片又想让我问候卖芯片的,至于为什么,后面会说。

焊上CPU,感觉中间部分可能没融好,调好温度又加焊一遍,还是不是太好。这个BGA焊无铅个头大的东西成功率非常低,温度非常不均匀,每次都是右后方不溶,多次尝试调风嘴、调高温度了也焊不上,还因此干坏过一块9代CPU。所以这种情况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反正已经焊上了,万一可以呢,试试吧,把改过的电路改回去。上电0.096A。
PL2=VCCIN_AUX=2.65V(有PWM波形),以前遇到的VCCIN_AUX都是1.78V,以前确实修过12代的机器,但是没有留意过这个电压是多少,CPU也不烫,暂且认为它正常。

考虑到有可能是ME异常所以不上电,先备份BIOS重新写ME,结果打开这样,不知道是编程器备份的有问题还是BIOS程序本来就坏了。
用ME Analyzer打开,SKU、ME状态一类的全不对

找了个蓝天的BIOS用Flash Image Tool打开正常

打开这个备份的就报错,

这个原机的BIOS是用不成了,只能刷蓝天的BIOS,刷好以后测试电流还是上不去。
心想拆下CPU植有铅的球,基本上就是一遍过了。所以第二次焊接上连对地值都没量,直接上电了。电流1A多,有点低,准备插内存试试。突然又想摸下桥的温度,上电一摸,我类乖乖,皮瞬间硬了。
赶紧各电感量对地值,量到第一个VCCIN_AUX心都凉半截,对地短路,再量其他的都正常。这时候才想起看CPU的焊接情况,中间焊接正常,但是四边挨着主板,有可能短路了。
拆下CPU,量CPU各电容阻值正常,主板VCCIN_AUX对地值也正常。
再植球焊一遍,这次没有盲目自信,看CPU四边还是有塌陷,量VCCIN_AUX短路。拆下再做一次,这次真的是用心了,能走的流程全部搞一遍,焊上看CPU有轻微变形,但没之前严重,量各电感对地值均正常。

再次上电,不插内存从1A多跳到2A左右,量VCCIN_AUX电压1.78V

上内存亮机进系统。这时才发现这个CPU虽然桥在CPU上,但不是以U结尾的低压,是以H结尾的高性能,12代又出了超高性能结尾是HX,HX才有单独的南桥(HM670 SRL2Y)。

因为太大意了,干了4次CPU。不敢再大意,跑3D测试,毕竟死在客户手里,不如死在自己手里。做了基准测试+200遍压力测试。可以看出,这CPU温度不高。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让我又想问候芯片卖家的事,这CPU代码是QYY4 是QS板,不是马甲上写的SRLD1

最后反思一下这个CPU为什么变形那么严重,焊接了4次的问题。

找了一个大小和这个CPU一样的、坏的10代CPU做对比,发现10代的防变形马甲比12代的瘦弱的多,换过几个10代的,也没见这样变形那么严重的,搞不懂为什么,只有以后焊接12代的留心一点。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发现这个10代的CPU进过液,可能是之前从二修进液机上拆的,和这个主板一样,被人清理干净了,所以不知道是CPU下面进液了,换CPU修好以后也没看拆下来的CPU就扔了。

找了个其他坏10代CPU,改天把上面的小方块拆下来看看,也许能修好。

附各电感对地值及BIOS

触发前只有PL21 VDD3有电压,不装CPU按开关键不能产生A电压

第一次CPU没焊好,触发后0.096A,以下电感有供电
PL2=VCCIN_AUX=2.65V(有PWM波形)
PL8
PL21
PL22
===============================
焊接OK,不装BIOS芯片,触发后0.096A,以下电感有供电
PL2=VCCIN_AUX=1.78V
PL8
PL21
PL22
PL1=44
PL2=320=1.78V
PL3=53
PL7=43
PL8=354
PL21=208
PL22=208
PL24=202

神舟G8-DA7NP NKV170PNPQ V1x0PNPx(32M)

 会员6796300鑫豆2026-4-16 08:59
 会员325745300鑫豆2026-4-8 07:44
 会员127097300鑫豆2026-4-4 11:51
 会员902139300鑫豆2026-4-2 16:07
 会员380019300鑫豆2026-3-31 17:55

网友:
码字排版不易,希望各位道友多多点赞,多多加分,助我登上精华榜,给我一些继续写贴的动力。

如果管理能直接给个精华就更好了!!

网友A:
这CPU带南桥了????

网友B:
加分了,修到CPU有问题就直接放弃了,有时维修成本太高,觉得还是不搞算了

网友:
搞了4次,牛啊

网友:
技术不错!这CPU换起来看着就让人胆战心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修到CPU有问题就直接放弃了,有时维修成本太高,觉得还是不搞算了

CPU还是要换的,现在换CPU比换桥还多,当然风险高对应的必须是利润大

网友:
技术不错。。。胆大心细。。。

网友:
好神奇,你是怎么买到工程样品cpu。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谢谢分享了

网友C:
大惊小怪 11代有些I7 就没有南桥了  13代又会有    12代目前碰到的 都没

网友(点评):
论坛真是藏龙卧虎,13代都开始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惊小怪 11代有些I7 就没有南桥了  13代又会有    12代目前碰到的 都没

兄弟,你换的CPU太多,记错了。我不记得有没有换过后缀是H的11代i7 CPU,但肯定换过后缀是H的11代I5 CPU,有独立南桥,后缀是H的i5的CPU有独立南桥,后缀是H的i7集成南桥,我咋有点不信?

我喜欢用阿毛一宿的钢网,阿毛一宿没有这个钢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我记得特别清楚

网友(点评):
阿毛的网,对于小芯片很好用,对于4代以上的U刮锡容易造成球一致性不好,很容易虚焊。用鑫智造或者黑马的治具,撒锡球比较好。

网友:
楼主牛,给你加分点赞

网友:
很好奇大神们都是如何报价的成本价加多少

网友(点评):
CPU价格×2啊。这是最基本的。视难度风险大报价还要高些

网友:
越做越像手机芯片了 英特尔也是没出息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牛啊

网友:
记住了va-ec-en,楼主焊u技术高超

网友:
没有个2千多是不可能换一千多的U的,风险太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换的CPU太多,记错了。我不记得有没有换过后缀是H的11代i7 CPU,但肯定换过后缀是H的11代I5 CPU ...

11代I7就有不带南桥的 前几天刚拿了一个去交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1代I7就有不带南桥的 前几天刚拿了一个去交换

不太理解你说的意思,11代i7就有这种H后缀南桥和CPU一体的CPU?确定是H后缀吗

网友:
这个真是花了不少时间了,技术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分享

网友:
还好没把U干死!!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遇到这样的我就放弃了,或者跟客户谈换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太理解你说的意思,11代i7就有这种H后缀南桥和CPU一体的CPU?确定是H后缀吗

12代都是一体的 11代有些I7的高端电脑就是 比如ROG就有  普通游戏本带KMA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代都是一体的 11代有些I7的高端电脑就是 比如ROG就有  普通游戏本带KMA南桥

我还以为高端的是分离的,低端的是一体的,12代也有分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高端的是分离的,低端的是一体的,12代也有分离的。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12代的游戏本是分离的  13代是分离的  11代游戏本两种都碰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代都是一体的 11代有些I7的高端电脑就是 比如ROG就有  普通游戏本带KMA南桥

我还是觉得你记错了,HX代表最高性能,独立南桥。所以有独立南桥的才是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觉得你记错了,HX代表最高性能,独立南桥。所以有独立南桥的才是高端

以后12代普遍进去维修行业你就知道 了

网友E:
这么难焊,我12代的 机械革命同款cpu也懒得做了,植球都植好了,摔坏有掉焊盘觉得没戏了

网友(点评):
别怕,盘它。掉几个点没什么,12代的机器值得花点时间。 下次遇到这个CPU,我一次就能搞定。技术的进步需要壁垒的磨练,突破壁垒才能进步。

网友:
维修不容易,挣钱不容易!加分,祝你登陆精华!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海韵之恋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弄了4次,楼主技术真好哈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佩服

网友:
换U风险太高了,不换U又浪费资源,现在好多U挂的。楼主技术高超,有惊无险。

网友:
我觉得因特尔估计这样设计的 越来越长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可以参考对地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12代的游戏本是分离的  13代是分离的  11代游戏本两种都碰到过

联想Y9000K 2022系列,i9 12900HX的,布局和13代HX系列一模一样,都是大CPU+独立南桥的架构

网友:
楼主在哪里 能留个Vx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代I7就有不带南桥的 前几天刚拿了一个去交换

不太理解你说的意

网友:
神舟太多CPU击穿的了。。。。。。。。。。。

网友:
我自己都几台在这摆着,考虑要不要换 CPU。。。。。。。。。。。。

网友:
写的太好了,非常详细啊~

网友:
楼主牛逼吖。。

    技术真的让人佩服

网友:
风险与收益成正比,佩服你处变不惊的胆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么难焊,我12代的 机械革命同款cpu也懒得做了,植球都植好了,摔坏有掉焊盘觉得没戏了

不是几个,是一百多个,补的颈椎病都犯了,打算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几个,是一百多个,补的颈椎病都犯了,打算放弃

要考虑到有其他问题修不好或板层有问题,还有就是万一CPU本身也摔坏了或者一次焊不好就白干了,建议留着这个CPU以后换到其他主板上,我也有颈椎病,一百多个点搞起来不合算,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这个维修风险太高了吧!

网友:
感谢朋友的分享666

网友:
这CPU换起来看着就让人胆战心惊!

网友:
现在换CPU也要刷BIOS了呀

网友:
谢谢 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技术牛,还分享经验出来,给你加分了

网友:
高风险操作 这技术6666

网友:
思路清晰,条理明确,

网友:
现在的都是桥U一体的,有时候桥坏了,也要连着U一起换,感觉成本大了很多....

网友:
学习了,慢慢提高

网友:
不建议去修理(风险太高了)。得不偿失。

网友:
技术顶呱呱,大大的赞,

网友:
不错呦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666

网友:
楼主技术66,碰到CPU直接换板

网友:
这U换起要很大的勇气

网友:
费时费力,维修不易,客户应该理解

网友(2023-09-23):
引用 网友A:
这CPU带南桥了????
12代 13代除了hx系列都带南桥了

网友:
维修不容易,挣钱不容易!

网友:
修到CPU有问题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渣渣战斗机之神舟篇 谢谢分享

网友:
报价起码u的三倍
laowu8788
其实一般高端机器维修是参考二手机器报价的。二手咸鱼卖6K,你报价3K+基本上对方也会修的。因为修不好的话 当坏的卖可能1K都不值
详情

网友:
路清晰,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CPU换起来看着就让人胆战心惊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也能换,牛

网友:
楼主维修的思路很精彩,鼓掌👏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3-10-27):
大师傅 历害害了 太棒了。。。。。。。。。。。。

网友:
牛掰,膜拜,碰到cpu我一般都不搞了

网友:
客户交押金没有,,还是你全程承担了风险?
laowu8788
不需要交押金吧,修好不给钱就行使留置权
详情

网友(2023-08-24):
一个多月前同行拿来过,进液二修的机器,主板只有焊接的痕迹,进液已经处理干净,完全看不出进过液,VCCIN_AUX,1.8VA对地值偏低。当时判断CPU坏,报价后客户不修。
过了一个多月,另一个同行又拿来了。这次客户同意修。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客户同意修以后,才意识到风险实在太高。本来就是二修进液又过了一个月第二次拿来,不知道一修怎么操作的,有没有使绊子,也不知道这中间一个多月有没有三修、四修。一个CPU一千多块钱,而且装了CPU才能上电,万一哪个供电有问题没有排查到,烧了CPU就亏的裤衩都没了。跟客户沟通后,又加了点钱。

CPU长这个样,当时就非常的奇怪,3060的显卡怎么配了个低压板的CPU,后来才发现唐突了。

PL2=VCCIN_AUX,PL8=1.8VA对地值偏低,所以先拆下CPU,阻值恢复正常。

此时按下开机键,因为EC无法与CPU通讯,所以EC不会发出A电压的开启信号。
PL2=VCCIN_AUX,PL8=1.8VA之前对地值低,不能确定供电好坏,也不知道哪里进液了怎么办,总不能装上CPU再试供电吧。
首先更换VCCIN_AUX供电芯片MP86941及1.8VA供电芯片APW8712E,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手动开启供电A供电:
①短接U5的5脚6脚

②移开PR209及PD16,短接PJ22

测试3.3VA,VDD5,1.8VA,1.2VA都没问题。
VCCIN_AUX因为还有上级管理芯片,需要和CPU通讯才能产生,换了MP86941,测了对地值都没问题。感觉问题不大,就没有去拉高S3,S4测试其他电压。

准备把新CPU焊上,左边是新CPU,看起来成色还不错,可以清楚的看到丝印SRLD1,正是这张照片又想让我问候卖芯片的,至于为什么,后面会说。

焊上CPU,感觉中间部分可能没融好,调好温度又加焊一遍,还是不是太好。这个BGA焊无铅个头大的东西成功率非常低,温度非常不均匀,每次都是右后方不溶,多次尝试调风嘴、调高温度了也焊不上,还因此干坏过一块9代CPU。所以这种情况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反正已经焊上了,万一可以呢,试试吧,把改过的电路改回去。上电0.096A。
PL2=VCCIN_AUX=2.65V(有PWM波形),以前遇到的VCCIN_AUX都是1.78V,以前确实修过12代的机器,但是没有留意过这个电压是多少,CPU也不烫,暂且认为它正常。

考虑到有可能是ME异常所以不上电,先备份BIOS重新写ME,结果打开这样,不知道是编程器备份的有问题还是BIOS程序本来就坏了。
用ME Analyzer打开,SKU、ME状态一类的全不对

找了个蓝天的BIOS用Flash Image Tool打开正常

打开这个备份的就报错,
222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381577300鑫豆2025-4-14 16:36
 会员512026300鑫豆2025-4-10 15:45
 会员1471679300鑫豆2025-4-9 23:01
 会员950561300鑫豆2025-3-27 11:04
 会员217237300鑫豆2025-3-27 08:03

网友(2024-08-23):
楼主的手艺那是没得说呀

网友:
都是大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