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RMG2104-AJ 板号 BM5120_V1.2几个供电点

楼主(2023-08-24):
(图片)

网友A:
现在的机器不好修   没图纸 没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器不好修   没图纸 没点位

这个机器桥烧了,1.8V供电加了两个滤波电容,换了桥刷不识别硬盘刷了原厂BIOS能识别到硬盘。用WIN10不识别触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