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技嘉GA-H67M-D2-B3 怎么显示开机技嘉LOGO

楼主(2023-08-24):
请问技嘉GA-H67M-D2-B3 怎么显示开机技嘉LOGO  cmos里面找不到设置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要刷bios 没有开机logo  感觉少了什么,官网也找不到BIOS。论坛里面也找不到。是不是这个型号本来就没有开机LOGO,其他倒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