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系统引导失败报0xc000000e解决办法一例

楼主(2023-08-24):
症状:
  系统使用“一键还原软件”GHOST备份C盘,手动中断后,再进系统报0xc000000e,如图:
  注:已经尝试过引导修复,还是一样。

解决办法:
  经检查发现原来是系统所在的磁盘处于脱机状态使用磁盘管理软件改为联机后重启电脑正常引导并进入系统。如图:

  分析:因为磁盘处理脱机状态,所以系统在引导的时候找不到要引导的设备,从而报0xc000000e错误,信息也明确提示了设备不可访问。
  注:于是想把磁盘状态改为脱机来重现该问题,事实证明手动改磁盘状态为脱机后重启电脑磁盘会自动恢复为联机状态,也就不影响系统的引导。

网友A: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再重新装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再重新装个系统

不好意思,刚刚试了,重装系统也一样。
这下你服了吧。

网友B:
重建主引导记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建主引导记录试试?

提问已注明,引导修复不行。

网友:
学习了,希望碰不到

网友:
修复这种问题,一般都是100起步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这确实没试过,遇到是有.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   多谢分享,以后遇到少走弯路。估计是强制终止ghost,软件未及时修改状态所致

网友:
全盘格解决问题

网友C:
系统盘是如何脱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盘是如何脱机的?

系统使用“一键还原软件”GHOST备份C盘,手动中断后,再进系统报0xc000000e。
就这样脱机的。

网友:
这可没试。
已提供了解决办法
脱机,用工具联机就可以了。

网友C:
系统盘也能脱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盘也能脱机?

都是莫名其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