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78M6F,TPM270WQ1灰屏通病

楼主(2023-08-24):
   如题,显示器时显时不显,显的时候,只要不关机一直显示,不显得时候,灰屏,有背光无显示。在论坛里面看到几个师傅碰到相似的问题,有的说是电容问题 ,但是下面留言很多换了电容不管用,我这个测了一下电容全部正常,COF前电容电压,14.8,1.75。。。那几个忘了,反正看起来都正常,而且正常显示的时候,电压没有任何变化,所以不是电压的问题,后来发现用手按住板子右侧,可以显示,就加了一个垫子压住测试,用了半天又出现问题了,看来不能糊弄,还是要找到毛病。。。。用手挨个按压芯片,最后按压GF-EU3芯片以后,发现可以显示。。。这个芯片是封胶的,所以加焊试了一下,完全不显了,没办法,拆芯片,除胶,植锡。。。然后显示正常了,测试完全正常。为了客户能够用的住,芯片加了一个散热片,装机。

网友A:
和排线隔的这么近,我都有点不敢吹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排线隔的这么近,我都有点不敢吹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灌满胶了,加焊不管用,加焊轻了用不住,重了直接完全不显了,必须重做,这个芯片发热量确实挺大的,而且板子是弯着的,确实容易出问题,排线反而没事,拔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排线隔的这么近,我都有点不敢吹这个芯片

你说的是离cof近吧?确实得注意,我都是高温胶带粘一圈,然后卫生纸垫上,再用大屏蔽罩挡住,然后再盖一层卫生纸。

网友:
我去试试。

网友:
应该是通病,十有八九能搞好

网友B:
直接换边板啊~~焊有几率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边板啊~~焊有几率报废

这玩意做好隔热,没啥事

网友:
还有这个操作呀,谢谢

网友C(2023-10-22):
楼主是这个芯片吗

网友B:
几乎不会成功   焊这个芯片温度一高就坏   重新加焊没用   必须那下来直球再焊回去

网友:
对,就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乎不会成功   焊这个芯片温度一高就坏   重新加焊没用   必须那下来直球再焊回去

重新植球就可以了,这个找个通用网子,植锡就行

网友:
逻辑板故障!

网友:
高手,这个位置我不敢焊接

网友(2024-06-09):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边板啊~~焊有几率报废

边板是啥板?不是整个逻辑板都是软拍下链接到液晶面板的吗?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