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pad11,插充电器显示反向充电,必须手动设置才能充电

楼主(2023-08-24):
   如题,客户拿过来的机器,发现充电口腐蚀很严重,尾插小板上面保护管都已经烧坏。先更换尾插测试,发现显示反向充电,但是选择充电,可以正常充电,关机的话,充电直接开机,而且可以正常充电,不需要调了。拆主板,测量发现,两个二极管击穿,和手机一样的故障,更换二极管,问题解决。

网友:
击穿还能充电?

网友:
可以的,手动调一下,快充都没有问题。就是一直显示反向充电。

网友:
充电直接可以开机,能正常充电,不是正常关机,我笔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