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接错烧屏搬BU8179&6芯片修好案例B156HTN03

楼主(2023-08-24):
起因是因为给4K屏机器改1080P屏买了30P的排线,上机前没有测量导致烧屏撕开贴纸检查,供电上的TVS管烧裂,主控芯片发热且有轻微鼓包,屏幕点亮花屏

某宝和某鱼都找过,没有单独卖这个芯片,手上拆了好几个屏幕也没有找到一样的芯片,只能在咸鱼找坏屏幕

烧坏的屏幕为B156HTN03.8,屏幕底部逻辑板主控芯片为BU8179
某鱼上买了一片液晶裂的配件屏为B156HTN03.6,屏幕底部逻辑板主控芯片为BU8176
让卖家拍了一张图对比了一下各个引脚,理论上是PinToPin能够代换的,但是查询论坛内也没有人分享相关内容,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尝试下了

上图为烧坏的屏幕上的主控芯片,有略微鼓包

某鱼购买的配件屏主控芯片

配件屏收到后立马换好新TVS管子,把配件屏的BU8176搬过去替换掉烧坏的BU8179
上电测试,黑屏无任何内容显示
思考了一下,屏幕逻辑板上一般会有1个或2个的EEPROM存储屏幕信息之类的内容,有可能是.8版本的屏幕固件与.6版本不同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当然也有可能是烧坏的屏幕电压高了烧坏EEPROM也有可能

这个8脚的小芯片就是EEPROM,有给内存条刷过SPD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

立马搬了配件屏的EEPROM到烧坏的屏幕上,再次插电开机,一次点亮,显示正常无问题

使用驱动板自带的纯色测屏模式查看,色彩显示正常无问题了,拆配件屏上的贴纸贴在修好的屏上,搞定~
配件屏花了20块,挽回180损失,不亏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A:
上次修了个华为的,屏显示发白,换了个主控就好了

网友:
牛批 一般屏幕都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了个华为的,屏显示发白,换了个主控就好了

坏屏拆芯片基本没啥成本,机器拆屏如果风险不大的话,这个赚的嘎嘎香哦

网友:
物料编号一样,外观一样,对比供电点位基本可以上电代换

网友B:
屏幕我都没修过,都是直接换屏,这个用风抢吹,软排线会不会影响

网友:
技术好,思路不错。要不然就换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我都没修过,都是直接换屏,这个用风抢吹,软排线会不会影响

用铝箔纸胶带做一下隔热,温度打低点吹不然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专业卖屏的,叫那个:码片.

网友:
htnjrdyjryjdtuk76i5ir67i86

网友:
我上次拆坏一下 17.3寸的。换a壳来着,断电了 扒屏线 手静电啪的一下 再开屏幕就g了,换了个新的给客户。楼主能修发给你看看?修好正常付费做个便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