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348 G3 不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2023-08-24):
客户送修一台HP 348 G3 ,一个月前送修过的,故障是不开机,然后拆机没弄什么,就是把小电池放电就好了。
前天又返修了,故障是能进系统,但不定时会自动关机。

先排除是否系统故障,拆掉硬盘,用U盘进PE,依旧自动关机。
拆机检查主板,看不到进水痕迹,CPU散热器也不烫,应该不是过热保护引起的自动关机。保险起见,把散热器的硅脂清理干净,重新涂抹硅脂后再试机,还是一样故障。怀疑是不是CPU的滤波电容问题,把两个滤波大电容换了,再试机还是会自动关机,有点想不通了。。。
抽根烟整理思路,不应该啊,这个不定时自动关机故障,进系统很正常,有时候试很久都不会关机,有时候进系统一半就关机了,啥毛病?
最后,突来灵感,会不会是开关键漏电造成的呢?把开关键板拆出来用×100K档测开关键,果然存在漏电现象,TMD,原来如此、、、
开关板有四根线,两根是开关线,对地低电平开机,另外两根线接了一个管,不知道是干啥用的,开关板上也没有LED指示灯。由于没有图纸,先不管它,查到另一个三脚的管是个二极管,直接并联到开关上的,吹下来一测,果然是它漏电,再测开关键,不按下去时是无穷大。去掉这个二极管,装机测试几个小时都不会自动关机了,维修结束。

网友:
这种我现在都是先拆除电源键了

网友:
技术不错!连这么隐秘的问题都能找出来。

网友:
楼主提醒了设计人员,下次注意这个地方的设计思路

网友:
好像是通病  昨天弄了一台 我去了没用 我把开关换掉好了

网友A:
那个三个脚的是休眠用的霍尔开关

网友:
维修是个细致活

网友:
严格来说进入了睡眠,不是关机

网友:
这款机器进水了开关也容易坏

网友:
位置号是D,是二级管吧

网友:
学习了,先排除外设,这应该也算

网友:
如果是漏电关机,你再开机是直接启动不了的,必须还得再放电才能再次开机,所以

网友:
先把开关拔了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个脚的是休眠用的霍尔开关

谢谢提醒!那个三个脚确实是休眠霍尔开关,用带磁性的起子靠近时会进入休眠

网友(2023-10-03):
很好  没有大费周章就找到了问题。换着是我,一定是修个鸡飞狗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