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风扇不转会导致电源输出电压异常吗?

楼主(2023-08-24):
电脑运行中突然掉电关机,再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发现电源风扇坏了,不转,怀疑电源过热输出电压不稳把主板烧了。
但万用表量了电源各线输出电压都正常,里面也没有糊味。
电源的风扇不转会导致电源输出电压异常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但会缩短电源使用寿命

网友:
没量一下风扇的电压是否正常么?

网友:
太热了劣质电容会爆炸,还是换掉好

网友:
电源风扇损坏一般不会烧主板,

网友:
虽然风扇不转不会影响电压,但是风扇不转这个电源即使是好的也不能用,因为电源不散热会烧坏内部元件,导致主板或显卡烧坏的可能。

网友:
电源风扇坏了而已,我还没见过烧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