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奇怪的事。华硕主板M5A97

楼主(2023-08-24):
遇到奇怪的事。华硕主板M5A97 R2.0诊断卡不跑码,但是能正常点亮显示器,不知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有可能是主板问题,卡不认识,要不然是这个pci通道只剩下供电了,或者是卡自己的问题,建议换一张卡或者换一条pci通道试一试,但是……不插硬盘是什么意思啊?
↑以上是个人见解,本人爱好者,建议去寻求专业人士如专业的维修师傅解决问题↑

网友:
难道现在的新板还能用诊断卡嘛,我是遇到好多板插诊断卡都不跑的可

网友:
同一张诊断卡测相同类型的其它主板是跑码的,就是这张主板不跑码,但是能正常进入系统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主板问题,卡不认识,要不然是这个pci通道只剩下供电了,或者是卡自己的问题,建议换一张卡或者换一条pci通道试一试,但是……不插硬盘是什么意思啊?
↑以上是个人见解,本人爱好者,建议去寻求专业人士如专业的维修师傅解决问题↑

换其它的都不跑码

网友:
这种情况多了去了。诊断卡和主板不兼容。像这种主板应该用老式的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