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周围的电路板颜色不对,是烧了吗?

楼主(2023-08-24):
电脑运行中突然掉电关机,再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电源风扇坏了不转,但万用表量了电源各线输出电压都正常。
上电后发现POW_SW引脚电压只有0.1V。
用手摸了主板上的元件,发现南桥附近的一个GS1085LX F5BCH非常烫,量了下有90多°C(4引脚的对地电压都是0V,对地电阻下面三引脚分别是85Ω、1Ω、∞,上引脚是1Ω)

拆掉南桥散热片,发现芯片周围的电路板颜色不对,这是烧了吗?

网友:
看样子有高温的痕迹,不排除芯片短路损坏的可能。

网友:
这种颜色芯片已经趋势了(都蓝了),而且pcb中得走线估计也烧断了,很建议放弃维修,去买个新的主板吧

网友:
很明显烧糊了

网友:
南桥温度多少啊

网友A:
会不会是热风枪吹的.看着电容电阻另一侧没怎么变色.感觉是bga风嘴吹的

网友:
这不是南桥散热片导热垫什么的硅油?

网友B:
拆掉这个三端稳压器,烧鸡大法上,电压不超过3.3V。看哪个发热严重。会焊接的先拆网卡,再拆i/o。桥短路的话,上面的不少小电容测量起来都是阻值为0的。

网友:
被修过吧。

网友:
有没有短路,用万用表量一下桥供电不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被风枪干过

网友:
像是风枪干爆珠,然后短路

网友:
三端稳压器是线性调压至3.3主要用来给南桥开机电路供电的,结合你的情况,先拆掉三端稳压器,然后在其输出端对地打阻值,如果阻值为零或过低,基本可以判断为桥挂了!再有就是看你bga周围的这个情况,十有八九桥是挂了

网友:
这一看就是高人飞升留下的痕迹

网友:
只要没有生锈 腐蚀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这个三端稳压器,烧鸡大法上,电压不超过3.3V。看哪个发热严重。会焊接的先拆网卡,再拆i/o。桥短路的话,上面的不少小电容测量起来都是阻值为0的。

高手,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热风枪吹的.看着电容电阻另一侧没怎么变色.感觉是bga风嘴吹的

没有修过的。

网友:
南桥摸着凉的

网友:
这个是发热比较大了,不一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