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0充电费劲

楼主(2023-08-24):
小米10显示快充,但是充电慢,检测充电电流500mA左右,经常充到60到80左右就不动了,电流100mA以下。各种测试后发现电池座IO线阻值异常,拆掉电池座测量正常,重新焊接后充电电流升到1A以上。

网友A:
一般都是充电I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充电IC的问题

可能吧!我测试的时候有过短时间的快充可用,充电电流2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