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奇怪问题

楼主(2023-08-24):
惠普游戏本
版号:DAG3BBMBCG0
故障是插适配器过几秒就检测不到适配器,并且不过保护隔离,公共点转由电池来供电,单独适配器就正常。适配器找了个原装的换了还是一样。
充电芯片有个24v开启mos管,这个电压过几秒就会没有,从而截止保护隔离管。
针对这个现象有两个方向:
1,适配器是11A的,恐某个元器件有问题,带不动。所以更换了保护隔离管,不行。电池充电管,不行。充电芯片BQ738H,不行。
2,适配器识别信号出了问题,识别信号脚位并没有电压产生。但是这款机器没有图纸,所以找到了一个3.3v线性电压,给他强行飞线到识别信号脚位,并且把原先的线剪断,故障修复。

总结:走弯路了,应该第一时间就考虑到识别信号的问题,兜了个大弯子才绕回来。

网友A:
这样单插电池的情况下会不会提示连接了适配器

网友:
看不懂,牛,没有碰到过,下次碰到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单插电池的情况下会不会提示连接了适配器

不会,惠普识别适配器插入有好几个信号,这个只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