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5v或者12v检测异常,亮红

楼主(2023-08-25):
华硕P8B75-M LX PLUS 主板5v亮红了,像华硕这种电压检测异常,一般都是io的5vin或者12vin检测引脚电阻有问题, B75这个主板用的io为新塘5535d,5vin检测引脚是51脚相连的是40.2k电阻和10k电阻,40.2K电阻变质了,不好找,直接拆掉借用50脚12v的检测,维修完成,并附带左右bios备份,两个备份不能刷错,否则开不了.

网友A:
这个老板子直接扔了换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老板子直接扔了换一张

配个三代i5办公顶呱呱

网友B:
华硕板子也双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板子也双bios了

老主板有,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学习到了。感谢!

网友:
第一次华硕双Bⅰos

网友C:
两个bios程序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bios程序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分左右

网友D:
技嘉的主板有的直接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的主板有的直接掉电

嗯是的,技嘉的掉电排除bios后,也要检查io的检测引脚

网友:
直接拆了电阻和另外一路短接!

网友:
这个还算好修。

网友:
这个好像是华硕主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