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独显1660ti失败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3-08-25):
接客户一台华硕笔记本主板,板号fx505du,如图

主要故障找不到独显。

经过检测,核心电压最高只能到0.55 左右。
然后查看电路图,核心供电芯片为up9512s

因为电感有波形,所有工作条件全部略过,直找REFIN

确认这个电压有问题,把所有和REFIN 有关的电阻全部量一遍,没有任何异常。
于是拿出大神常用的架势,我也来量下波形,就是VID
测试VID 波形如图(接地不良,凑合着看)

确定vid 有问题。直接把核心干下来。不装核心电压完美。

电脑是重摔机器,底部有掉点,先补上,

然后把核心重新植球焊回去了,故障依旧。
于是找到一个拆机核心,不能100%确定好坏。
又把核心拆下来,重新焊了一个上去。
因为这个盖了散热,不好量电原压,直接量REFIN 的电容。

电压经过核心的VID 调整,会调整到0.7 多一点。
看下正常的VID 波形如图

本以为到这里就轻松秒杀了,谁知道悲剧才开始。

进系统,

显卡没有代码43 ,但读不出参数。重启就会变成代码43.
首先怀疑BIOS 有问题,找别人要了一套BIOS .重刷了还是一样。
于是测试显存。

始终无法测试,无语了。暂时没核心替换,只能放弃了。
附主bios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滴

    厉害了

网友:
羡慕,植个核心跟玩似的

网友(2024-01-18):
FX505GT 显卡代码43同故障  准备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