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关闭联想IB360MH主板BIOS写保护?

楼主(2023-08-25):
麻烦各位大佬了,在DOS下备份bios提示写保护。。。BIOS设置里就几个选项,也没有关闭写保护的选项。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们发布的联想BIOS都是bin文件,而我的是rom文件呢???

网友A:
rom是在软件下备份出来的,是联想官方的bios格式,bin是脱离了bios的保护用物理方式(编程器)备份的纯二进制文件,比如我的联想品牌机IH81M主板能备份的只有4MB,能刷的也只有4MB,而本站下载的别人备份的8MB bin文件另一半4MB无论什么方式都刷不进去,只能用编程器硬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m是在软件下备份出来的,是联想官方的bios格式,bin是脱离了bios的保护用物理方式(编程器)备份的纯二进 ...

谢谢~我被这个联想的bios写保护弄得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m是在软件下备份出来的,是联想官方的bios格式,bin是脱离了bios的保护用物理方式(编程器)备份的纯二进 ...

我特别想知道,如果我在360bios里添加6代的微码,那可以直接上6代的U吗?我想把8500换到别的地方用。

网友:
晕死了  也想知道  在bios里面翻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