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按关机后又开机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25):
按钮没问题,进系统后鼠标点关机也是黑了后又开机,bios也重置过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查一下开机键到IO的线路

网友A:
我前几天碰到过,我把内存条换了个卡槽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碰到过,我把内存条换了个卡槽就正常了

这个就有点神奇了,莫非是接触不良?

网友:
重新拆装下主板又好了。。

网友B:
楼主虽然拆装下主板又好了,但仍不能排除是按键开关问题,有可能是里面的开关触片不完全复位出现的不定时关机,可尝试拔掉开关线,用把剪刀短接开机几天看看有没有这情况进行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虽然拆装下主板又好了,但仍不能排除是按键开关问题,有可能是里面的开关触片不完全复位出现的不定时关 ...

试过了一样,怀疑跟接地不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