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奥克斯全自动洗衣机不停水排水维修

楼主(2023-08-25):
奥克斯洗衣机xqb42-A1508  价格便宜体积小很好用,忽然一日发现一直防水,以为是控制阀门坏了买了换上故障依旧,后来发现用的控制可控硅很小1000V0.8a
换上打的可控硅,故障排除,1年多没坏。这几天洗涤时一直排水,电子排水执行机构一直有重复声音动作。买了一个执行机构换上,开机不排水了感觉好了。一次还没有洗完,故障依旧。看来还是可控硅的事情,2个都用的一样的小管子。换上大的故障排除。

附件是标注好管脚的图纸直接代换不用查资料。

网友A:
全能能小王子呀!!!家电都弄

网友:
玩玩呗试机可以了,3次后又排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析电机干扰,在正反转输出上接了222PF小电容和471压敏电阻。另一个原因原可控硅600--800v,可能是耐压不够,又买了1000V的可控硅回来,为了排除出触发信号差异原来型号的也买了回来实验,只要找出真正的原因一定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能能小王子呀!!!家电都弄

哈哈瞎折腾

网友:
买了原来的同型号的,可控硅和1000V24a可控硅。最后发现应该是程序乱了有时候可控有时候不可控。只好买了主板明天换上看看

网友(2023-10-23):
新板子好了看来主要是设计的原件冗余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