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YS9082HC芯片,这是马甲么

楼主(2023-08-25):
用了开卡工具,搞不定大神指导下有什么工具开卡

网友:
大神指导下有什么工具开卡

网友A:
Use Flash master untuk melihat partikel id nand
kurasa partikel Hy 3DV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e Flash master untuk melihat partikel id nand
kurasa partikel Hy 3DV4

得一微主控,找不到对应的开卡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得一微主控,找不到对应的开卡工具

try this tool
but you must modify parameter cfg.file

YS9082HC_9.008_FW210415_release(All_1T-N38A)-100mhz.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y this tool
but you must modify parameter cfg.file

谢谢帮助,下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y this tool
but you must modify parameter cfg.file

非常感谢,终于看到一个可以开1T的固件了,请问这个可以开HYV6吗

网友(2023-09-27):
70%报错啊,拔下再试能看到盘和容量,就是格式化报错,怎么解决?
我的是亿储J11-480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