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14sARH 2021的一个玻璃芯片型号

楼主(2023-08-25):
联想yoga 14sARH 2021的一个玻璃芯片型号 应该是type c 的芯片    看不清楚型号  有知道的大哥吗 告诉下。

网友:
用放大镜,实在不行用显微镜,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A:
联想低温锡常用芯片 应该是TPS65994

网友:
一般是TI 多,TPS64994AD ,如果是AD 就是外挂ROM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洗板水一擦 显微镜打一下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低温锡常用芯片 应该是TPS65994

不是,65994是升压管

网友B:
SN2001024YGBR_DSBGA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SN2001024YGBR_DSBGA50

这位仁兄从哪里得到这些芯片型号的,有的从网上都好难查到

网友:
鑫制造图纸

网友(2023-10-30):
拯救者系列交换li8866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