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用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23-08-25):
插电源正常开机显示,拔掉电源就关机再按开机键无反应,测量vbat电压偏低只有0点几伏,怀疑是ec问题导致的,按上电时序图,从KBC_PWRBTN_EC#之前都是正常的。

网友:
ec没有供电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按开关KBC_PWRBTN_EC#电压只有0.
几伏

网友:
插上电源KBC_PWRBTN_EC#有3.3伏

网友:
并且有好几块同型号主板都是这种问题,可能是通病

网友A:
会不会是隔离保护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有时序应该能查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隔离保护电路出了问题?

应该不是,因为我换了一块新买的主板也是电池不能用,怀疑是电池问题,又另外换了一块新电池才知道结果

网友:
你换了新电池再试试吧,

网友:
期待楼主及时分享经验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不插电源,本来就不能开机

网友:
换电池试了吗

网友:
戴尔什么型号的,说清楚啊

网友:
买个原装电池吧...

网友:
测量vbat电压偏低只有0点几伏
这不能开机吧?

网友:
最后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有没有说。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电池检测软件。检测充电电路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吧,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电池不开机你第一时间怀疑EC,你先检查一下你的是不是电池问题,如果不是,就查隔离,查充电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