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笔记本Air 13.3寸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3-08-25):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一台13.3寸的小米笔记本可以开机 电池不电 ,拿到机器接上电源开机电流0.54A如下图

电池充电灯不亮,量电池充电电压0.85V

更本没充电啊 看了下充电芯片是BQ24780S 这个芯片也经常容易坏,尝试着更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将充电电路的3个MOS管换了还不行,没办法,只能慢慢量芯片的工作条件和各引脚的工作电压 ,看能不能找到问题先重第一PIN 量起,看帖子说1到3PIN 引脚电压都有20V ,当量到第3PIN 的时候 没有电压 一点也没有,外接的上拉电阻 另一端也没电压,由于这个板子没有图纸 ,找了一个差不多的图纸分析了下

在找了一片相同型号的报废板量了下 ,发现这个电阻的上端连接到了公共点电压,报废板是通的 ,但这个不充电的板不通,仔细查找,发现公共点旁边氧化断线了

补线后

3PIN电压正常20V ,接上电池,充电电压7.5V,

充电电流1.6A充电灯也量了

充电电感波形正常

到此 此板修复 发帖只为交流学习,不足之处还望指点谢谢

 会员240011100鑫豆2026-2-13 01:03
 会员1129921100鑫豆2026-1-9 09:51
 会员564487100鑫豆2025-8-2 15:37
 会员553087100鑫豆2025-5-12 18:10
 会员1029368100鑫豆2025-3-17 02:01

网友:
dfsssssssssssssssssss

海韵之恋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