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版号820-00165-A EC短路。更换后不出待机

楼主(2023-08-25):
原故障是PP3V42_G3H 对地短路。烧鸡后。发现EC发烫,拆除后。对地337正常了。订了一个00165植球测好 85元包上机。安装上后。电流跳0.15A EC发烫。

然后测试PP3V42_G3H 电压只有3.01V。SMC_RESET_L 电压也只有0V。 拆了。PP3V42_G3H 3.49V, SMC_RESET_L3.3V, L7130 8.29V。其他电感对地值都正常的。大神有没有帮我分析下。这个EC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U7090.U5110  都更换了。故障现象一样。

网友A:
3.49V电压有点高  示波器测一下看     公共点正常8.6V左右 1466很多都是腐蚀或者进水 仔细肉眼一翻 EC重装一样吗

网友:
PP3V42_G3H电压偏低,好修。J113主板太容易了,加QQ1146133845相互学习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9V电压有点高  示波器测一下看     公共点正常8.6V左右 1466很多都是腐蚀或者进水 仔细肉眼一翻 EC重装 ...

EC可以确定安装到位的。本人学维修主板不精,暂时没有卖示波器。哈哈。总感觉电压不正常。公共点电压才8.29.也许是哪里电容。电阻拉低了?这样好难找。这台机器没有进水。估计是很少用。

网友B:
估计被卖芯片的坑了,ec正常情况不会烫

网友:
再换个ec应该就好了

网友:
遇到多台3.42电压高导致烧EC的,最好把FB脚的电阻电容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被卖芯片的坑了,ec正常情况不会烫

我也认同。EC 供电才2.9V。正常是3.425.这个电压都发烫。。。

网友:
是不是ec里面有数据?

网友:
买个苹果料板,这个就比较划算啦 还可以留着下次用,这个料板便宜,这个加大成本啦

网友:
ec问题,接着换,我一般买料板拆,最稳当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导,最好还是相信大家的建议。换了一个料板,不可以。不死心,再订一个包上机的。最后亮机了,

网友C:
从料板上拆一个过去试试,估计都还是EC问题,你拆了EC测试一下后级没短路的话,就很有可能还是你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料板上拆一个过去试试,估计都还是EC问题,你拆了EC测试一下后级没短路的话,就很有可能还是你EC的问题

对。换了2个EC才可以

网友:
苹果笔记本没有接触过,是不是比英特尔的难

网友(2023-11-19):
补充,开机风扇转速快,也是EC控制,第4个芯片

网友D(2024-01-13):
确实需要买能包上机的     我也交了学费  买整个料板   EC一样 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需要买能包上机的     我也交了学费  买整个料板   EC一样 是坏的

包上机的有时也有坏的,换一家买,但买料板还是比买芯片划算,别的小料还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