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美i5-4300u小主机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23-08-25):
主板为 占美全铝迷你主机i5-4300u主板

故障描述: 插电自动触发,电流到0.1A掉电,变成0.05A。可触发。3V5V正常,各项供电测了阻值也正常。

猜测是缺供电,但是用示波器看,开机一瞬间全部供电都出了

但是感觉有奇怪的就是背面的CPU供电,看起来到2V了。(不知道是否正常?)

另一个问题是开机一瞬间这2个脚的控制信号居然高达10.5V(不清楚是不是故障,但我怀疑是有IC击穿了所以才有那么高电压)

没有图纸,只能求助各位大佬,来帮忙看看,给点思路。

附上主板正反面

网友:
只有一个U    还能怎么办

网友:
10v多半是正常的,mos导通需要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