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Z5311NQI丝印 BLNO BLN0应用于3060 3070 4060 独显GPU供电DRMOS

楼主(2023-08-26):
                      AOZ5311NQI丝印 BLNO  BLN0应用于3060 3070 4060 独显GPU供电驱动IC  DRMOS

今天修一片3070显卡,GPU短路,追查 BLNO DRMOS 其中一项短路,去除显卡正常亮机,查芯片论坛无任何资料,特上传。

详细PDF说明书如下:
AOZ5311NQI丝印 BLNO BLN0应用于3060 3070 4060

网友:
感谢分享,GPU保住了,下管短吧,

网友A(2023-12-26):
请教下楼主,1脚的PWM正常是多少V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1脚的PWM正常是多少V电平啊?
准确 点  用示波器打一一下  ,如果瞬间出方波  保护 变直线的话 在更换一个试试。。这种现象一般都是驱动IC 问题

网友:
我有台3050的戴尔不出显存供电,UP9529P出来的PWM只有1.6V,up芯片换过,AOZ5332Q换过,不会玩了

网友(2024-03-06):
想请问一下楼主,少一组供电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2026-03-19):
引脚一样的基本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