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G固态电脑不识别,数据完美恢复

楼主(2023-08-26):
杂牌240G固态电脑不识别,数据完美恢复,方法:只要把SM2258XT主控芯片加焊搞定

网友:
更换主控是不是需要工具才能恢复数据了?

网友:
主控坏了???

网友:
牛啊,这样就搞好了

网友:
是主控虚焊?还以为要开卡呢

网友:
还以为是要开卡呢

网友:
你这捡漏了吧

网友A:
那种很卡,扫描几乎全是坏道的怎么搞

网友:
这个是最简单 数据没有丢么

网友:
厉害了,固态硬盘恢复数据了!

网友:
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很卡,扫描几乎全是坏道的怎么搞

rdt跑一遍,再参考rdt开卡

网友:
大神又支一招

网友(2023-09-25):
我有个威刚的,做数据备份的,几年没用,要用时开机不认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