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RIME B250M-PLUS改支持E3V5BIOS,添加全部微码

楼主(2023-08-26):
华硕 PRIME B250M-PLUS改支持E3V5BIOS,添加全部微码

华硕 PRIME

网友:
大神,这个通用1151cpu吗

网友:
不带m的大板能不能用

网友(2024-03-20):
请问怎么刷,必须用编程器写??

网友A(2024-12-17):
请问下有谁知道怎么软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有谁知道怎么软刷吗

准备一个U盘,将其格式化为Fat32格式,下载所需工具并解压。

将解压出来的efi和bios fpt这两个文件夹复制到U盘中。

重启电脑,看见亮屏时连续点按F8进入启动菜单,选择UEFI:xxx xxx为你U盘型号的这一项,进入GRUB。

输入命令并回车解锁ME:

代码语言:javascript
复制
setup_var 0x8E5 0x0

网友(2025-01-18):
支持e3 v6?

网友(2025-03-20):
看看这个是只刷BIOS,还是CPU需要短接?

网友(2026-02-27):
希望可以好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