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联想Y9000K 2018 SE 班号LA G132P 原厂程序

楼主(2023-08-26):
求一个联想Y9000K 2018 SE 班号LA G132P 原厂程序 REV 2.0的
联想

网友:
键盘大小写 小键盘灯可以切换 屏幕没有背光 显示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屏幕是144HZ

网友:
打错了 是Y9000K 2019 SE 谁有这个机器 帮忙看一下 外接是不是在BIOS界面就可以显示

网友:
这个机器 谁手上在搞啊 帮忙看一下外接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界面外接能不能正常显示 独显断开了 也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 在维修群里面 有人有一台同样故障的 应该通病了

网友:
他怀疑是显卡问题 把显卡拆了 买了显卡还没到

网友:
等他装上显卡 我问一下 要是显卡问题 我发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