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着分析一下电路图中的15V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23-08-26):
(图片)

网友A:
这个不是15V的源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15V的源头!

我查找图纸,这个15V就去3个地方,在查又回到这里了,其他地方也不是源头

网友:
那就要查转换有没有节点,换个名字而已

网友:
你们可以看一下图纸,再回复。像你们说的转换的节点和更换的名称,在实际图纸上查不到。如果真是简单一点的问题我也就不会问你们了

网友:
这个15V是供电电压,不是输出电压好吧,不过15V不应该都是用的升压吗,一般都是用5V升压来的

网友:
猜测C3605自举,Q3603搭电阻分压稳定15v

网友:
由待机芯片  那边经过2个二极管升压出来的   你这个图不是源头    这里最好还是不采用升压方式   去掉二极管   飞19v比较稳定

网友:
待机3/5V芯片使用二极管电容倍压得到的

网友:
这里硬要15可能不太准确,饼哥之前讲的2次升压都说15不准确,这只是个名字。重要的是能开启后继就可以了。后继最大的就是5伏,只要高于5伏的4.5就可以了。

网友:
船长和饼哥都讲过反推法,可以借鉴。只要后继开启条件满足,管他是12伏还是13伏呢,10伏不也完全导通吗

网友:
理论分析太较真容易误入……

网友:
系统的5VPWR经过节点变成5VS5,然后经过Q3802,Q3603到D3601的1脚,5V驱动信号经电容耦合到第3脚耦合倍压成15V,

网友:
绿色跟淡红色的电压叠加升压的,二级管跟电容ok,淡红色的输出为脉冲电压,应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找图纸,这个15V就去3个地方,在查又回到这里了,其他地方也不是源头

这个电路待机时不会升到15V的,最多10V左右,得开机后全部电压起来的会升到15V左右!原理可以参考倍压原理!

网友:
电荷泵,网上有很多视频,你可以去看一下,原理差不多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知道工作原理了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自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