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为mate book13 诱骗器改供电

楼主(2023-08-26):
华为mate book13 c口是双排,并且掉点严重,诱骗器改供电,供参考

网友:
宁可从座子上飞线,也不想改诱骗器。

网友:
“宁可从座子上飞线,也不想改诱骗器。”赞同!

网友:
我也是补点飞线装原装座子。

网友:
我上次有个荣耀的也是断线特别多,我全飞线了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可以补的。

网友:
改诱骗器不如补上引脚,刷点药水,用灯一烤,完活

网友:
我都是原接口拆下来,底下焊盘飞线,再装上接口就搞定了,改诱骗器太麻烦了

网友:
上诱骗器简单方便,只是没有U盘功能了而已,比补线来的快。补线要固化好,否则容易返修!

网友A:
诱骗稳定么,上次一个飞线干了二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诱骗稳定么,上次一个飞线干了二个小时。

截止到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2024-09-09):
你这只接+- 不接 CC 可以吗?

网友(2025-01-02):
我有个mate book15  不知道按您这个改行不行

网友:
这个诱骗器哪里买的?把链接发 上来?

网友(2025-03-16):
我也想改诱骗器,不知道哪个是 VBUS 焊盘会断了。。。

网友(2025-04-29):
单排简单,直接飞线固化,双排的,我的习惯还是诱骗器来的简单

网友:
华为的这种接口很容易断线 改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