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OLED电视机不开机

楼主(2023-08-26):
接修一台LG的OLED电视机,故障是不开机,查了电源板,从220伏市电输入有个“5R009  M”的水泥电阻阻值已经增大到500K左右了,这个电阻是跟一个继电器并联的,请教一下大家,这个电阻是0.009欧姆的吗?手头没有这个阻值的电阻,能不能用0.01欧姆的电阻更换?

网友:
预充电阻,提前向后级电容充电的 ,防止继电器吸合瞬间电流过大,我总是用ntc电阻替换,  便宜又好找,旧板子上大把的,阻值几欧到十几欧都行。
  建议排查一下后级,看看有短路没,这个电阻一般不太容易坏,后级短路或负荷过大容易烧这个电阻,
  或者电阻拆掉,找个灯泡,两根线焊到电阻的焊盘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