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D991P 3v短路

楼主(2023-08-26):
3v短路烧不出来、那都不烫、这咋弄?

网友:
热成像整一个

网友:
RTC电池还有没有电?测RTC电路对地值

网友A:
你电压开到3V我不信烧不出来

网友B:
我猜是无线网卡供电的大电容(一般是2个贴片,一大一小)短路了。
(发现不了烫时,建议猜一下。)

网友C:
我碰到的3v短路,一半都是CPU

网友D:
嘴唇比较敏感,可以用嘴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压开到3V我不信烧不出来

不敢开那么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的3v短路,一半都是CPU

别闹,别当乌鸦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无线网卡供电的大电容(一般是2个贴片,一大一小)短路了。
(发现不了烫时,建议猜一下。)

我试试,万一你猜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嘴唇比较敏感,可以用嘴唇

烫出泡了,赔钱

网友:
摸到那里的温度高点,缩小范围,上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的3v短路,一半都是CPU

还有就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闹,别当乌鸦嘴

摸不出来已经接近百分之九十是桥或CPU了

网友:
完全对地为0的,电流直接跑地,基本是很难烧出来的。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的3v短路,一半都是CPU

你的是CPU桥一体的才会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闹,别当乌鸦嘴

事实,遇到1v和3v短路大概率cpu挂了

网友:
2v 6a试试,绝对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