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HD3不显示

楼主(2023-08-26):
收到一块技嘉B85-HD3 R2.1,故障是跑码正常,但不显示。刷过BIOS一样,反复试机,发现热机后可以显示,但有时卡LOGO,检查各路供电正常,桥和IO周边没有收获,最后怀疑桥虚焊。用加热台设300度加热10分钟,再用热风枪280度吹5分钟,自然冷却后试机,已经恢复正常。附上该板的一个亮机BIOS。

网友:
B85 H81的桥发热量不大,虚焊的机率很少出现过

网友:
有焊台就是好

网友:
加热那么久,不会把桥搞坏吗

网友:
桥虚焊导致的

网友:
这个估计是用不久吧?

网友:
折腾这么久,还是B85 能赚多少钱啊

网友:
你这肯定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
桥虚汗了、

网友(2023-12-07):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