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E495 NM-C061 解密

楼主(2023-08-26):
求助 联想Lenovo E495 版号NM-C061 ,设置了开机密码,主BIOS已经刷了,结果一样,解不了密,按回车可以跳过密码进入BIOS但修改不了任何设置,还必须键入密码才能进系统。在网上没找到解决办法,在TB上也没有找到一样机器型号EC剪板芯片,就想知道,密码是存在EC程序里面的?还是在CPU里面?观察主板并没有类似的密码芯片,有没有遇到类似机型和故障的朋友,分享分享您们的宝贵经验

已解决:解密BIOS和方法在2楼和4楼  十分感谢李璇楼主友情提供资源和解密操作方法,现整理一下解密方法步骤:
步骤1:用解密BIOS文件替换原机的BIOS文件(把BIOS芯片拆出来保存好原机BIOS,后面还要刷回到原来的bios芯片)(保存好原BIOS文件,把下载好的解密BIOS刷到BIOS芯片里,安装好芯片

步骤2:启动计算机

步骤3:按Enter/F1/等进入BIOS设置

步骤4:当要求输入管理员密码时输入任意字符

步骤5:当显示Hardware ID(硬件ID)时按Enter键

步骤6:当系统提示时按2次空格键

步骤7:关闭计算机

步骤8:恢复原始BIOS(
把第一步保存好的原机BIOS文件刷到原BIOS芯片 按装好芯片)(解密BIOS不能正常进入BIOS界面的,会显示灰屏, 也不能正常进入系统

步骤9:正常开机 按F1进入BIOS界面,将BIOS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解密后的照片

最后附上解密BIOS资料 2楼也可以下载 ThinkPadE495 NM-C061

网友:
测试后请回复

网友A:
刷了一样有密码,换BIOS芯片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一样有密码,换BIOS芯片刷一样

操作方法对不对?

网友B:
楼主:有效果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效果没有?

真的可以了,按照你发过来的步骤操作,密码解开了,李璇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了,按照你发过来的步骤操作,密码解开了,李璇楼主厉害!

主要是想验证一下行不行

网友:
支持一下,我拆机g470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有高手啊,收藏了,备用

网友:
我前几有台Yoga 在淘宝上买的 刷子了有用

网友:
把芯片直接换掉,不要原来的数据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高人啊,又学习了

网友:
很多机器都可以这样,用解密BIOS装上去进入BIOS设置,密码设置那项按两次空格键保存,关机把原来的BIOS装上去就OK了。但大多数需要换EC芯片后刷BIOS。当然可以发深圳50一次解密,最省事。

网友(2023-11-21):
谢谢分享,现在搞BIOS密码都这么复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