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无法拖进Flash Image Tool-v12

楼主(2023-08-26):
BIOS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装系统就卡屏,重启很多次进入系统也卡,就想着换个BIOS发现换的BIOS不识别另一个硬盘位,所以就开始搞ME
但是当准备好软件准备开搞的时候,发现BIOS无法拖进Flash Image Tool-v12

                                                                                    Double-click

                                                                                    Select to translate

网友:
编程器会不会比这个简单

网友:
补充图,发现可能是工具版本不对,全网没找到这个版本的工具

网友A:
B站华宇万维的小胡有专门的教学视频,你去看看吧,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站华宇万维的小胡有专门的教学视频,你去看看吧,免费的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B:
可能me版本不对,直接用winhex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me版本不对,直接用winhex改吧

winhex能改新款的bios?不是六七代之后的改了用不了吗

网友D:
应该是BIOS文件格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hex能改新款的bios?不是六七代之后的改了用不了吗

我用另一个BIOS该能用,只是没效果跟之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BIOS文件格式不对

BIOS 还有另外的格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BIOS文件格式不对

没用改格式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me版本不对,直接用winhex改吧

我看了一下winhex教程,但是都是别的品牌BIOS,惠普的不一样比如me的 起始3000h 结尾FFD000h 后面就不会操作了

网友E:
遇到过这种 好像是BIOS加密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这种 好像是BIOS加密了的

如何解密啊

网友(2023-11-12):
怎么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