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370m 板号MS-7B24 REV 1.0以为南桥坏,换EC好了。

楼主(2023-08-26):
MS-7B24 REV 1.0 不能触发,待电压都正常,EC基本条件都满足,POWBTN到南桥有跳变,就是不触发,还以为南桥坏,发个EC 试一下水,没想到换完开机了。大加有类似问题可以借鉴。
不触发
板号

网友:
这是IO 不是 EC 只要发出SLP S3 而 PS ON 未拉低 就有机率是IO 此时手动短接PSON的可以开机的 检测PSON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