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常见助焊剂高温的表现

楼主(2023-08-26):
在做无铅高温的大面积BGA的时候,常常遇到有个别的球空焊的情况。即使加了助焊剂也是如此,那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特意在市场上买了几种常见助焊剂,发现这个问题跟助焊剂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焊接温度的控制。

首先各种助焊剂一开始的样子

然后250°加热后,此时随着温度的正常升高,和铜皮有接触的,在锡球融化的时候,就被正常焊接了

但是,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助焊剂会继续蒸发氧化,留下黑色的氧化膜在铜皮上,此时,无论你再怎么加助焊剂,再怎么加锡球,也无法在黑色氧化膜上再焊接出任何焊点

所以,重点是恒温,不是高温。高温,反而成为空焊的罪魁祸首!那么不加任何助焊剂呢?结果也是一样,铜皮表面也会有一层氧化膜,而且二次放置锡球,也无法焊接。

网友:
楼主讲的通透:aiqian:

网友:
也就是说其实各种助焊剂效果差不了多少

网友:
我个人感觉,RMA-218会让焊锡/锡球融化的更好,也就是流动性更好

网友:
谢谢分享,好的助焊剂会使焊锡更加流畅。

网友:
有点学术的味道了,顶楼主

网友A:
所以楼主的意思是打无铅230到255度保持时间要长一点

网友:
差的助焊剂不是说有杂质,有残留,这方面是体现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楼主的意思是打无铅230到255度保持时间要长一点

时间,温度,都要刚刚好,不能长,否则就氧化空焊。时间也不能短,否则也焊不上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经验挺重要了,

网友:
一般我会加过量,然后焊接完再用洗板水洗掉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老哥,能加个好友交流交流吗

网友:
厉害了,这样做比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