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h61主板开机响四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8-26):
如题,点不亮,加了个喇叭一通电就滴滴滴滴响四声,然后等会就重启了,再响四声再重启,周而复始。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主板不同报警含义也不一样,各主板报警声含义:
  一、AWARD BIOS响铃声的一般含义是:
  1、 1短: 系统正常启动。这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的,也表明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 2短: 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3、 1长1短: 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4、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5、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6、 1长9短: 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RAM试试。
  7、不断地响(长声): 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只有更换一条内存。
  8、不停地响: 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9、重复短响: 电源问题。
  10、无声音无显示: 电源问题。

  二、AMI BIOS响铃声的一般含义是:
  1、一短声,内存刷新失败。内存损坏比较严重,恐怕非得更换内存不可。
  2、二短声,内存奇偶校验错误。可以进入CMOS设置,将内存Parity奇偶校验选项关掉,即设置为Disabled。不过一般来说,内存条有奇偶校验并且在CMOS设置中打开奇偶校验,这对微机系统的稳定性是有好处的。
  3、三短声,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更换内存吧。
  4、四短声,系统时钟出错。维修或更换主板。
  5、五短声,CPU错误。但未必全是CPU本身的错,也可能是CPU插座或其它什么地方有问题,如果此CPU在其它主板上正常,则肯定错误在于主板。
  6、六短声,键盘控制器错误。如果是键盘没插上,那好办,插上就行;如果键盘连接正常但有错误提示,则不妨换一个好的键盘试试;否则就是键盘控制芯片或相关的部位有问题了。
  7、七短声,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这也属于主板的错。
  8、八短声,显存读/写错误。显卡上的存贮芯片可能有损坏的。如果存贮片是可插拔的,只要找出坏片并更换就行,否则显卡需要维修或更换。
  9、九短声,ROM BIOS检验出错。换块同类型的好BIOS试试,如果证明BIOS有问题,你可以采用重写甚至热插拔的方法试图恢复。
  10、十短声,寄存器读/写错误。只能是维修或更换主板。
  11、十一短声,高速缓存错误。
  12、如果听不到beep响铃声也看不到屏幕显示,首先应该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接好,在检修时往往容易疏忽,不接上主板电源就开机测试。其次得看看是不是少插了什么部件,如CPU、内存条等。再次,拔掉所有的有疑问的插卡,只留显示卡试试。最后找到主板上清除(clear)CMOS设置的跳线,清除CMOS设置,让BIOS回到出厂时状态。如果显示器或显示卡以及连线都没有问题,CPU和内存也没有问题,经过以上这些步骤后,微机在开机时还是没有显示或响铃声,那就只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三、POENIX的BIOS报警声(以前的老板上有许多POENIX的,可现在已经被AWARD收购了)
  1、 1短系统启动正常
  2、 1短1短1短系统加电初始化失败
  3、 1短1短2短主板错误
  4、 1短1短3短 CMOS或电池失效
  5、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验错误
  6、 1短2短1短系统时钟错误
  7、 1短2短2短 DMA初始化失败
  8、 1短2短3短 DMA页寄存器错误
  9、 1短3短1短 RAM刷新错误
  10、 1短3短2短基本内存错误
  11、 1短3短3短基本内存错误
  12、 1短4短1短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3、 1短4短2短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4、 1短4短3短 EISA时序器错误
  15、 1短4短4短 EISA NMI口错误
  16、 2短1短1短前64K基本内存错误
  17、 3短1短1短 DMA寄存器错误
  18、 3短1短2短主DMA寄存器错误
  19、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20、 3短1短4短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21、 3短2短4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22、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23、 3短4短2短显示错误
  24、 3短4短3短时钟错误
  25、 4短2短2短关机错误
  26、 4短2短3短 A20门错误
  27、 4短2短4短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28、 4短3短1短内存错误
  29、 4短3短3短时钟2错误
  30、 4短3短4短时钟错误
  31、 4短4短1短串行口错误
  32、 4短4短2短并行口错误
  33、 4短4短3短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网友:
诊断卡搞一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