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32寸显示屏开机没反应

楼主(2023-08-27):
拆机检测电源板无输出电压,输出电容二极管等相关元器件不短,有300v电压,说明问题在主控芯片,电源主控芯片用的oB5269Cp,他的8脚启动电压不是通过300v加启动电阻启动,而是通过交流电压加二极管加启动电阻启动,有启动电压,而没有启动,加焊芯片,芯片输出正常

网友:
厉害,又白捡几百

网友:
还是换了吧

网友:
200元,到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到了很多

网友(2023-10-10):
今天碰到一模一样的主板  不过是惠科给现代代工的  电源板写的也是HKC  同样的故障  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好了   不知道到底是虚焊还是芯片有问题了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只能装机交付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