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有复位信号不开机

楼主(2023-08-27):
Cpu白灯常亮,pcie11脚有复位,bios刷过了,还是不开机,请问大概什么故障呢

网友A:
CPU是好的没?要是有示波器图纸点位就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是好的没?要是有示波器图纸点位就好修点

好的U,bios刷了2次,是不是网卡等那些芯片坏了

网友:
先把网卡声卡拆了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