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E4B0/GE5B0 NM-D011 通病

楼主(2023-08-27):
不开机,不充电,把这图上2点连一起完全解决
不开机
通病
不充电
联想

网友:
把这2点直接连接上可以完全解决

网友:
来自: 中国
把mos管重新加焊下就行了 低温锡再作怪

网友:
温度高,低温锡就自己融化虚焊了,修过几台了

网友:
阁下这操作,有意思

网友:
连上这两点就解决,是个什么道理呢?

网友:
这个温度很高啊.加焊也不好的.

网友:
绕过保护隔离了?

网友:
温度高,虚焊了?

网友:
管子焊了还是会虚,过了有铅也没用

网友:
也不怪低温锡,有一部分是散热不好

网友:
影响充电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应该加个硅胶垫 散热好一些

网友:
牛笔,学习了,跳过隔离?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这两个一起换了。

网友:
温度高,负载大,就容易虚焊

网友(2023-09-26):
学习了 完美解决

网友:
相当于跳过了QB5和QB6,个人考虑出去后极电路安全保障,建议更换MOS解决好一些。

网友:
相当于跳过了QB5和QB6,个人考虑出去后极电路安全保障,建议更换MOS解决好一些。
世界有你更美好
图纸 来一份吧 兄弟
详情
u1547301
老铁,这个主板原理图能发我一份吗?十分感谢啊
详情

网友A(2023-11-08):
你们就没有人 投诉  装机后温度特别高么  ,一般 都是 一套3个  全部换掉

网友(2024-01-29):
这样改了,不晓得充电有没影响

网友:
正好碰到这个机器,重新焊接了QB5,能工作,热量还是挺大的,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就没有人 投诉  装机后温度特别高么  ,一般 都是 一套3个  全部换掉

换新的管子,充电使用过程中发热大不大?

网友:
单换2个MOS 管  机器有些地方 稳定会高一点  ,有时要把 BGA的 TPS65994 或 充电电路那边 ,有问题 ,具体还是要  查  ,一般都是65994 和2个MOS 一起换  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2024-04-11):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跳过了QB5和QB6,个人考虑出去后极电路安全保障,建议更换MOS解决好一些。

老铁,这个主板原理图能发我一份吗?十分感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跳过了QB5和QB6,个人考虑出去后极电路安全保障,建议更换MOS解决好一些。

图纸 来一份吧    兄弟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
把锡换了 就好了

网友:
强奸式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 来一份吧    兄弟

GE4B0  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068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2024-05-21):
感谢分享  完美解决

网友:
刚试了 完美解决

网友(2024-07-06):
该主板QB5,QB6在电池充电状态下发热严重,电池电量低,开机使用发热量很大,温度也很高。充电快满和插电使用或者电池使用,这两个场管发热量不大,在BQ5,BQ6元器件面加一层导热胶垫有利于导热。

网友:
短接也行,要修的话连控制芯片一起换掉才行

网友:
搞到手了 售后修这个也是加焊这两管子

网友:
跳隔离,会烧厉害不